[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串口通讯iec101 104 内部规约

楼主:
☆☆ 注意串口的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不能同时打开,否则会一直进入中断

网友A(2022-10-10):
请问一下,这个iec101 104规约一般用在哪儿

网友B:
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如果楼主可以把工程放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C:
这估计是用在组网通信方面吧,我这好像也没用过这标准协议

网友D:
1其实协议就是让设备知道怎么工作就好了,如果都是自家设备,可以自定义协议的

网友E:
这种规约还好,都是为了方便对接的

网友F:
其实,我很好奇,怎么完善规约啊,就是前期制定的时候怎么能想到以后的功能呢?

网友G:
还有时钟同步之类的命令呢啊,看来设备挺复杂呢

网友H:
感谢楼主开源了,这种协议其实多分享一下挺好,就避免大家重复造轮子了

网友I:
为啥发送和接收中断不能同时打开?是因为下位机持续发数据给它么?

网友J:
属实,是发送完成一般才会打开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