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F767驱动中移F02X5G模块中遇到的一些坑

楼主(2022-09-30):
出于某种原因,导师要我用stm32F7来驱动5G模块。说实话这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单片机根本无法利用5G那么快的速度,官方给的程序只有Linux和windows的驱动,其他一点资料都没有。磨了两个月终于给磨出来了,虽然用的是USB Full Speed和速度受限的ppp通信,但好歹成功连上了。这期间遇到的坑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这记录一下。=

模块只支持通过USB传输数据,鼓捣了一段时间确定是使用USB CDC。好在官方有STM32_USB-Host-Device_Lib库,在找不到CDC Host的教程(网上都是Device的)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上去看资料读代码。

使用库里面的例程,先后遇到了许多坑。

楼主:
1.获取描述符失败。这很正常,毕竟是厂商定制的模块,而模块的设备描述符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好在厂商提供了windows的驱动,最后在windows上使用USBView软件,成功找到了该设备的所有描述符。然后进程序里面的枚举部分USBH_HandleEnum(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SBH_HOST *phost)
修改对应的条件判断。

楼主:
2.获取linecoding失败。
设备没有返回,直接手动设置波特率等内容。

楼主:
3.能够收发AT指令后,ATD*99***1#返回ERROR
对比了linux的收发数据后确定是在lincoding阶段少发送了一个CDC_SET_CONTROL_LINE_STATE_REQUEST
这是对usb模拟串口握手协议支持(RTS/CTS)的设置,少了就不行。

楼主:
4.进行LCP握手时从机应答不正确。
这个搞了老久了,最后动用了逻辑分析仪才找到原因。我在程序中显示发送数据的代码(printf)是写在output回调函数中。而发送的数据在这之后到真正发送(CDC_ProcessTransmission)之前被改变了。应该吧printf的代码放在CDC_ProcessTransmission内的USBH_BulkSendData前才能看到正确的发送数据。这里出错的原因是LWIP发送某两个包的时间间隔极短,导致包A被提供到USB线程还未发送完成前,LWIP准备完包B就覆盖了包A。在output时会判断usb发送是否busy,这里就当然busy直接丢弃。但是,由于我在output回调中直接将data指针传入了USB线程,导致LWIP线程准备完B写入data后,一路跟着usb内将发送的数据也被修改了。解决办法很简单,自己建立一个buffer,中间拷贝一下就OK了。

楼主:
5.LCP握手完毕,接受IPCP报文时只能接受到前五个字节。
这个也是动用逻辑分析仪才找到原因。确认模块发送了完整的数据,但程序只收了前5个字节。原因是USB在接受数据后,会在buff尾加一个0x00,再提供一个buff头的指针,意思就是要我们提取数据直接从buff头指针到0x00为止。
在LCP握手时没有出现问题,因为会对数据进行填充,0x00会被填充成7D 20。而进入IPCP后,LWIP程序会解除这个保护,使得IPCP报文中会出现为0的字节(IPCP报文请求IP时会有0.0.0.0的IP地址,所以绝对会有0)所以我之前的到0为止提取数据就出问题了。
解决办法可以是换一个获取数据的算法(不是到0为止)。
我是直接进USB的接收程序,不只是buff头,把buff尾-buff头的大小,也就是接收到的包长度也一并发了出来,这样就OK了。

后面就没啥大问题了,成功获取IP地址,创建TCP客户端连接TCP服务器,一切正常。接下来就是测试功耗速度等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