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E1成都控制系统开发_接触器的结构、原理、型号含义和选型

楼主(2022-09-30):
AC, abi, ar, ce, ic
电气技术分享之1
本文介绍常见的接触器的结构、原理、型号含义和选型规则。
1、接触器的特点
接触器用于电源的开关控制。用A电源控制B电源的开闭。A、B可以是同一个电源。一般B电源为供负载使用的电源。
接触器的线圈得电,主触点和对应的辅助触点动作。线圈失电,主触点和辅助触点复位。
用于较大功率负载的通断电控制。
接触器的开关频率不能过快。
2、接触器的结构

如图1所示,接触器主要由主触点、线圈和辅助触点组成。
L1、L2、L3为电源进线接线端,
T1、T2、T3为电源出线接线端,
A1、A2为线圈的接线两端,注意线圈电压要满足要求,
13 NO和14 N0为一组常开辅助触点的接线两端。
主触点用于控制负载电源的通断,接入设备的供电回路。
线圈用于控制,接入控制回路,控制主触点的断开与闭合。
辅助触点用于反馈接触器的状态,一般也接入控制回路中。接触器可有多个辅助触点,可有常开或者常闭触点。
3、接触器得电和失电状态
上图为接触器线圈失电状态,可以看出主触点断开,设备处于失电状态。此时常开辅助触点断开,常闭辅助触点闭合。
上图为接触器线圈得电状态,可以看出主触点闭合,设备处于得电状态。此时常开辅助触点闭合,常闭辅助触点断开。
4、接触器代码的含义
上图为待一常开辅助触点的接触器,这个接触器的代码:CJX2-1210,其中含义为:
CJ:交流接触器
X:小型
2:设计序号
12:额定电流12A
10:辅助触点数量,10表示1常开辅助触点,无常闭辅助触点
此为带1常开1常闭的接触器,代码为:CJX2-6511,其含义为:
65:额定电流65A
11:1常开辅助触点,1常闭辅助触点
5、接触器的选择
一般需要满足电流和电压参数,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负载电流*1.5)。
本文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