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P 仿真器问题

楼主(2022-09-30):
OTP仿真器HC-IDC-V4的仿真引脚如何与芯片连接?---------------仿真引脚:GND, EM0, EM1, EM2, SCK, SDA, RST, F4M0, SLEEP, BUSY, VCC。

网友A:
OTP只能烧写一次,无法仿真。

楼主:
可以再仿真板上仿真,程序OK再烧录到IC里面。

网友B:
OTP不能仿真的

网友C:
不能仿真吧

网友D:
OTP不是仿真器 是下载器 所以不能用来仿真

网友E:
1.采用USB2.0接口,即插即用

2.USB供电,无需外置电源适配器

3.支持HC18全系列Holychip OTP单片机

4.支持编辑、编译和仿真等功能

5.支持全速、单步(逐语句)、跳过(逐语句)、断点四种调试模式

6.支持C语言和汇编语言开发

7.支持Xp/Win7/Win8/Win10 32/64Bit操作系统

8.支持在线烧录功能

9.支持在线升级固件功能

网友F:
OTP(One Time Programable)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IC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因此OTP语音芯片就是指一次性烧录的语音IC。

网友G:
OTP裸片带烧则是OTP语音芯片(如AC9010)在IC制作过程中,就将处理好的声音和程序直接一次制作到IC里面(跟掩膜芯片流程相似,但是OTP客户交货时间一般只需10天,掩膜则要30天左右,因为OTP本来是一种改进过的掩膜芯片,存储ROM的性质不同),省去了人工烧录和一些其它环节,价格相对要低不少

网友H:
OTP指的是可编程的次数,并不特指某一种存储器。

网友I:
为什么烧录器需要这么多的引脚呢

网友J:

一次制作,可以仿真,比如:N87C196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