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系统启动文件解析

楼主(2022-09-30):
本文分析了STM32F103启动文件

一、STM32F103系统启动步骤
启动文件为startup_stm32f10x_hd.s由汇编文件编写,是系统上电后执行的第一个程序。
流程为:
1,设置堆、栈大小,设置向量表
2,初始化堆栈指针
3,初始化PC指针=Rest_Handler
4,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5,配置系统时钟
6,调用C库函数_main初始化用户堆栈,从而实现main函数

楼主:
启动文件代码分析
Stack 栈大小设置、
  1.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2.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4. __initial_sp

楼主:
1,设置栈大小为 0x00000400(1M大小)
2,栈的作用:保存局部变量、函数调用、函数参数等开销。栈的大小,不能超过内部SRAM。
3,AREA:告诉汇编器是一个代码段或者是数据段。STACK表示栈名。可以任意命名;NOINIT表示不初始化;READWRITE表示可读可写;ALIGN=3对齐方式2^3次方对齐,即8字节对齐,SPACE用于分配一定大小空间的内存,这里指定的是Stack_Size
4,__initial_sp,在SPACE后,表示栈的结束地址,即栈顶地址,栈由高向低增长

楼主:
Heap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楼主:
1,Heap_Size设置为0x00000200(512字节)
2,__heap_base表示堆的起始地址,__heap_limit表示结束地址。
3,堆由低向高增长
4,堆用于动态分配内存,malloc一系列的函数申请的内存都在堆上。
5,PRESERVE8:表示堆栈按照8字节对齐
6,THUMB:表示使用的是thumb指令集

楼主:
向量表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