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液晶屏不能校准

楼主(2022-10-01):
有可能是屏坏了么?之前一直没问题的,突然就这样了,卡在校准的位置,过不去,没反应

网友A:
液晶屏校准,你想校准啥?

网友B:
正常来说液晶屏都是校准触摸的,屏幕没有校准吧

网友C:
你是不是没装触摸屏啊?

网友D:
一般情况是屏不容易坏的

网友E:
你看你屏啥状态呗,能来个照片不

网友F:
你这屏用多久了

网友G:
可能是触摸出故障了吧

网友H:
正常不能校准是触摸的问题,或者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I:
没反应的话,你可以考虑换个屏了

网友J:
这听你的描述应该是触摸不准了,但是你说没反应,有可能是触摸坏了

网友K:
屏坏也有可能,一般黑屏或者花屏就是屏可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