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掉电保存能否实现

楼主(2022-10-01):
目的:
系统掉电时,对运行状态标志**,在下次上电时,读取并按照断电之前状态运行。

实现考虑:
断电瞬间标志位写入FLASH

不知道上述考虑是否能够实现,一个是flash本身的读写要求,另一个是电源端加大电容,延时一部分

请问有人实现过么

网友A:
这个难度系数有点大,可以联系下原厂的支持
好像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要么选择带EEPROM的的MCU,要么在电源端加大电容,不过程序还要设LVD。

网友C:
是不是模拟E2PROM.也可以实现

网友D:
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E:
电容加大,可以延长掉电波形
同时查阅芯片手册,了解LVD相关

网友F:
大家都是这么实现的,加超级电容

网友G:
其实定时写入设备状态,就算是断电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网友H:
嗯,加电容是为了可靠的写入在flash里

网友I:
你说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对电容的选型重视点,保证电容没电前,数据能写进去

网友J:
我们就这么设计的,用的外部flash,然后断电检测,如果断电了,就用超级电容供电,写配置,然后关机

网友K:
其实 写不需要太多时间,擦除慢,可以先擦除,需要的时候,直接写

网友L:
其实也不是瞬间,就掉电检测就行了

网友M:
可以实现的,就是检测得实时检测,然后写数据也要快一些

网友N:
我见过类似方案,是用法拉电容,然后配合ADC的电源电压检测实现的

网友O:
你这个运行状态是实时变化的么?

网友P:
断电标志没啥用吧,一般都是把配置写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