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PWM控制MOSFET

楼主(2022-10-01):
我使用MPC82的PWM控制MOS管时,发现管子很容易坏,一般这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友A:
是源极和漏级击穿?

网友B:
很容易坏是什么样的?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网友C:
是开一段时间就烧了?还是开关开关然后烧了?

网友D:
MOS管选型可能太保守了,实际工作电流10A的,可能得选50A以上的(不好量化,要根据你的实际散热情况)

网友E:
MOS管,可能Qg太大,开关损耗过大,开关过程产生大量功率,导致发热烧坏,换个Qg较小的MOS管试试

网友F:
因为电源振铃引起发热,测一下你的电源是不是会波动过大,如果有波动,并联一个大电容试试,比如100uf.

网友G:
示波器看看下管驱动波形,是否在上管关断或者打开时影响了下管。

网友H:
PWM控制器驱动功率MOS管时要注意控制器能为FET Gate提供持续电流的能力

网友I:
如果输出高电压大电流时一定要在PWM控制器和功率MOS之间加上MOS驱动器

网友J:
电路图看看,原理分析一下

网友K(2022-11-06):
在mos管耐压足够的情况下,主要就是散热问题,由于电压高导致温度高,是易坏的。

网友L:
输出电压和PWM信号是什么关系?

网友M:
单片机的pwm信号能直接驱动mosfet管吗

网友N:
国产的MOS管都很容易坏?

网友O:
mos管的栅极g比源极s高5v—10v,mos管就可以导通。PWM输出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作为驱动输入mos管的栅极g,高电平时栅极电位高与源极5v就导通了

网友P:
应该是MOS管的选型有问题,结合实际需求再选择一下MOS管吧

网友Q:
看楼主说的意思像是mos管特性不满足,重新选择mos管型号吧

网友:
PWM信号控制mos管,怎样保证开关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R:
PWM驱动控制mos管,有哪些原因会使mos管发出声音

网友S:
MOS管的GS电阻一定要已经在电路上,当然这个GS电阻也可以是MOS管驱动电路里面带的

网友T:
管子安装工艺有问题,主要是散热不好。

网友U:
功率MOSFET怎样关断?能否用PWM实现,怎样实现?

网友V:
PWM控制MOS管一般用多高频率

网友W:
MOS管质量不好

网友X:
PWM控制MOS管一般用多高频率?

网友Y:
功率MOSFET怎样关断?

网友Z:
mos管的栅极g比源极s高5v—10v,mos管就可以导通。

网友X:
GS耐压不够高是主要原因,另外DS间导通时电流过大也容易烧管子。

网友AA:
pwm发生器输出两个脉冲怎么给MOSFET触发

网友AB:
一般都是要加驱动电路的

网友Y:
PWM直接驱动mosfet管,需要加光耦隔离吗

网友AC:
选用有PWM功能模块的单片机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AD:
MOSFET 和 PWM 在逆变电路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网友AE(2022-12-06):
直流电机12V 10W PWM调速用什么mos管

网友AF:
硬件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G:
mos的电流选小了吧

网友AH:
mos选型有问题吧

网友AI(2023-01-06):
二次击穿是造成mosfet损坏的重要原因

网友Z:
MOSFET是稳定性最好的器件

网友AJ:
更换大功率的mosfet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K:
MOSFET常见的失效模式有:栅极击穿.即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绝缘层破坏

网友AL:
最有可能的就是控制方式的漏洞

网友AM:
MOS管损坏通常是因为过压、过流、过热、栅极静电击穿所致。

网友R:
MOS管烧坏只有3个原因:过压,过流,过热。

网友AN:
需要更多的保护电路来配合使用才能提高稳定性。

网友AI:
直接驱动mosfet管,需要加光耦隔离吗

网友AO:
进行PWN控制,却要通过MOSFET的通断来控制?

网友AP:
求PWM控制MOSFET 的DC-DC降压转换器的电路图

网友AQ:
怎样保证开关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R:
求解PWM控制MOSFET工作原理

网友AH(2023-02-08):
mos管电流选大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