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引脚设置问题

楼主(2022-10-01):
相关代码: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预先把PA3置高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执行完上面的代码后,PA3立即变成低电平了。
但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查看GPIOA->ODR,发现,对应的PA3还是高电平啊,但是万用表实测确实是变成了低电平

网友A:
因为你设置的是【GPIO_Mode_AF_PP】模式。

网友B:
你这个配置不对吧!

网友A:
需要设置成这个模式【GPIO_Mode_OUT_PP】才行。

网友C:
楼主,修改完之后是不是正常了呢?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D:
没配置对吧

网友E:
怎么回事?状态与实际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