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WM输出,是否可以自检

楼主(2022-10-01):
通过PWM驱动外设

是否有方法可以做到对输出情况自检,就是自我监控输出状态

网友A:
没太明白,你是想检测PWM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A:
你好像得用两个IO实现这个功能吧

网友B:
需要有一个监测口输入吧

网友C:
PWM输出,只能把输出接到一个输入IO口,没有独立的自检功能。

网友D:
我觉得也没必要检测PWM吧,也就是所谓的自检

网友E:
你这是要做啥?比较好奇

网友F:
好像不能实现自检功能

网友G:
PWM有获取输出状态的标记吧

网友H:
那你外设没有什么反馈么?可以通过这个反馈知道你的PWM是否正常输出的

网友I:
正常来说不需要实现自检,输出肯定能正常输出的

网友J:
这就看你驱动目标了,你可以从它身上获取反馈

网友K:
你得看看数据手册,看看PWM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L(2022-11-06):
得用两个IO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