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DAC的路数

楼主(2022-10-01):
大部分的DAC都是两路是吗,基本上所有的型号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A:
不一定,有些型号是没有DAC。

网友B:
DAC感觉主要用于音频输出,不一定都是两路的。

网友C:
这个具体还是看看选型手册吧,有的MCU不一定会带有DAC功能的

网友D:
这个路数不一定非要2路吧,但是一般都是成对出现

网友E:
还没特意关注过,嘿嘿,一般通用性的MCU好像都带DAC

网友F:
你仔细看看选型手册,看看DAC,我记得低端的MCU是不带的

网友G: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很多MCU都是2路的DAC

网友H:
也不一定,要是比较低端,或者个性的MCU就不会带DAC功能

网友I:
话说,这DAC一般都是做啥功能会用到啊?音频播放?

网友J:
大部分的DAC是2路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但是看很多MCU都2路DAC功能

网友K:
这种问题你可以问问代理商,他们的选型经验丰富,你可以了解

网友L:
应该是大多数MCU都支持2路的DAC功能

网友M(2022-11-02):
有些型号是没有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