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面的移动信号极差

楼主(2022-10-01):
很多时候连百度网页都打不开。而且有的移动客服的服务态度很差,没说几句话就不耐烦,挂电话。测网速的软件在别的地方信号有16-24M,在这里只有经常无信号测速失败或只有0.1M极差。
这种情况怎么办

果断换掉运营商啊

网友A:
具体哪里的小区?

网友B:
或许是你那局部地位特别差。不会是整个小区全都差到如此地步吧?

极有可能啊

网友C:
住多久了?问问之前有没有运营商建基站被以辐射大为理由投诉走的情况?

感觉很多新小区反而信号不好

楼主:
宝安石岩地区,小区里基站据说是没怎么拆,但具体情况不明。 (今年3月份以前还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D:
有时候信号差 是因为距离最近的基站比较远或者该小区的信号很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