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485通讯,是不是需要共地了才能保证安全?

楼主(2022-10-01):
发现我小区共8台电梯,4~7年间现在已经3台说是并联失效(CAN通讯模块坏了),维保单位工程师反映,有别的小区12台,已经有10台坏了。他给我看看了电路板,指了一下位置说是哪里的电压不对,我查资料看是CAN总线的两条线,应该是CAN通讯模块坏了。

楼主:
审核半天无反应?

网友A:
CAN,485,422这类通讯,还是使用供地方式比较好,这样可以保持电路的等电位,使用带屏蔽的通讯线,还有屏蔽作用,尤其是距离较远时。

网友B:
共地可以试一试,但是损坏的话原因不单单是不共地。

网友C:
不共地和CAN损坏无直接联系,共地是为了避免不同节点间的电压差不一致的问题,CAN损坏一般是收发器接口保护措施没有做好。

网友D:
同意5楼的观点,应该是有别的信号串到总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