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同串口的波特率

楼主(2022-10-01):
请问,不同的串口之间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是吗,如果涉及到相关引脚进行分时复用的话  如何对这些引脚进行配置呢

网友A:
不建议IO分时复用

网友B:
不同串口外设可以配置成不同波特率啊

网友C:
不同串口可以设置不同频率的,因为他们是独立的。

网友D:
如果想要分时复用,看应用场景了,如果是定时的话,就根据时间来修改串口波特率。

网友D:
不过需要失能其中一端的串口,要不另一端串口发送也没用。

网友E:
不同串口是独立的啊

网友F:
不同的串口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

网友G:
分时复用要看应用场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