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引脚上的电压如何进行采集?

楼主(2022-10-01):
想要确定单片机引脚上输出的电压的状态,可以用万用表或者是示波器直接接上进行测量吗,会产生额外的干扰啥的吗

网友A:
有时会有干扰~~

网友B:
可以的,像这种问题,其实没必要问,直接测试一下就好

网友C:
可以直接测量的,没有问题

网友D:
其实不太建议这么测试,因为有可能会引入静电

网友E:
你可以通过仿真的方式测试的啊,知道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行了吧

网友F:
不会产生额外的干扰,可以正常测试的

网友G:
没研究过,其实我之前也是直接这么测试的,也不见得有问题

网友H:
直接试试呗,只要别弄短路了就好

网友I:
正常来说不都IO引出了么,可以直接测试引出的那块吧

网友J:
看你测试的是什么信号,如果要是ADC的话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K:
正常来说肯定会有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的

网友L:
当然可以这么测试,如果仅仅测试高低电平的话

网友M:
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可以直接测的

网友O(2023-02-22):
可用实现8路模拟信号的分时采集,片内有8路模拟选通开关,以及相应的通道地址锁存用译码电路,实现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