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进入睡眠的问题

楼主(2022-10-01):
我使用的是PIC12F683芯片设计休眠程序。
但当程序中出现 SLEEP(); 语句时,无法进入调试。
出现:编程/验证完成
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只要注释SLEEP就可以。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进入睡眠模式了还怎么调试

网友B:
是不是休眠了呢?

网友C:
芯片休眠当然会把调试关闭,仿真器报错。

网友D:
休眠了咋调试

网友E:
这是因为进了休眠模式了吧

网友F:
睡眠模式下估计芯片主频都停了吧。所以也调试不了了。

网友G:
应该是sleep后,芯片所有的都停止了,需要再次唤醒之后才可以继续调试,睡眠应该是内部中断了,需要停止中断才可以继续的

网友H:
不是芯片问题哦,就是进入睡眠调试就停止了。

网友H:
为啥呢,因为进入睡眠很多外设都关闭了,甚至时钟都停了,调试也属于一种外设,时钟都停了,调试自然也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