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072 ADC 性能测试

楼主(2022-10-01):
AD, HC, dc
前言
像这种测试的一般方法就是实际测试的数据与数据手册进行对比;

ADC数据手册参数

ADC测试连接图

测试数据
1:REF = VCC = 3.3V

        0~3.3 取7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采集10个原始数据滤波@62.5Ksps

电压值(mV)        测量值(RAW)
96.9x             116~117
596.7             734~735
1196.5            1474~1475
1796.6            2212~2213
2394                    2951~2952
2994                     3689~3690
3294                    4058~4059

2:REF = internal 2.5V

        0~2.5 取7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采集10个原始数据@62.5Ksps

电压值(mV)        测量值(RAW)
96.6                       157~1587
496.7                816~817
996.5                1637~1638
1496.5                2459~2460
1996.0                 3280~3281
2294                           3772~3773
2494                        4095
测试结论
        ADC稳定度 上面的测试结果是±1LSB,应该是因为电源波动/干扰的原因;

手册±0.5LSB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环境因素和阻值影响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B:
ADC有效数字存储位是多少位

网友C:
需要使用一个源来测试高性能直流和交流特性。

网友D:
最常用的进行ADC 性能测试的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E:
信噪比应该怎么测量出来?

网友F:
精度和稳定性咋样?

网友G:
真实的测试数据有么

网友H:
精度怎么样?

网友I:
用正弦波测试ADC性能的方法。

网友J:
ADC Analyzer 程序是用来评估 ADC 性能的。

网友K:
HC32L072   ADC水平究竟如何?

网友L:
ADC的动态非线性的非参数模 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