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配置can的16个过滤器

楼主(2022-10-01):
AC, AD, AN, lm, se
can的16个过滤器地址好像是一样的,那么写寄存器ACFCTRL选择写CODE还是写MASK,如果ACFCTRL中的SELMASK为0就是写CODE,为1则写MASK,ACFADR则是指明写16个CODE或MASK寄存器的索引。写的CODE或MASK是同一个寄存器,硬件上自动根据前面的配置进行内部配置。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过滤器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有没有例程~~
应该有例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