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过压和过流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2-10-01):
想监测输入和输出电源状态
主要是过压和过流

这个该怎么做?直接ADC监测可以么?

网友A:
貌似能想到的也就是ADC

网友B(2022-11-01):
对于过流 我觉得可以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来进行保护

网友C:
用芯片本身的ad采集并不是那么准 但是经过分压去采集这个过压应该也是够用了

网友D:
如果使用adc直接进行监控 那么首先得保证给adc一个准确的电压基准

网友E:
采用什么监测手段还是是看如果检测到现象楼主想要如何处理 这样才好确定方案

网友F:
过流保护主要在于电流检测上,下面是利用电流镜的方式采样,IC内部设计采用此方式进行偏置电流设置,因为晶体管的电流是和沟道成比例的。

网友G:
过压欠压保护电路是为了保护电子系统不被高压损坏和在欠压时及时关断避免异常工作。基本方式还是利用晶体管的开关来实现控制,或者使用相应的钳位器件,也有类似KF2030的集成保护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