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ABB PSE15软启动器

楼主(2022-10-01):
ABB软启动器1、供电是单独220V供电
2、板子上大电容没注意看是做什么用的下面的端子白线接的电流互感器,采集两相电流,中间两个驱动晶闸管旁路继电器,使用的是三线的磁保持继电器;板子右上角的接线座连接的是散热风扇。上面两个排线是晶闸管的触发端口

3、两个大的黑色继电器是磁保持的某宝上看到过比较相似,磁保持继电器下就是可控硅两只可控硅模块

4、主控板,主控是STM32F103,电源用的TOP255GN;左上角的RJ45座用来通信远程调试配套的有调试软件。脉冲变压器驱动功率管TO252封装刷了三防漆丝印看不清楚

5、下方的三只继电器都是宏发的两只白色的是HF49FD-024-1H,黑色继电器是HF32F

现在软启动器被变频器取代的挺多。

网友A:
这里面MCU为核心,除了软件本人没有搞过外,其它的都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MCU为核心,除了软件本人没有搞过外,其它的都修过。

硬件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上了三防看丝印很多型号看不清楚

修过几台,现在变频器都烂大街了,软启动器反倒成了稀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