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是ICT检查

楼主(2022-10-01):
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个

网友A:
委外焊接对电路板做的测试吧

网友B:
是不是pcb板厂对这个很了解

网友C:
存在即是合理,这是做全自动PCBA测试的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快速的检测PCBA的质量的吧

网友E:
ICT刚刚网上搜了一下,叫自动在线测试仪,是给PCB厂家做质量检测的

网友F:
这个很有用啊,产量一旦上来了,用自动化检测效果好,而且省时省力还省人工

网友G:
做这个我觉得是为了快速检测PCBA的焊接质量吧

网友H:
肯定是为了提高产量才有的ICT检测呀

网友I:
这个一般都是用在工厂的,自动化检测装置,检测PCBA

网友J:
还没用过,我这小公司用不到ICT,感觉一般都是大公司会选择使用

网友K:
楼主是想要进军PCB行业么?还想了解自动化PCBA检测仪

网友L:
做这个给我的感觉是想快速检测PCBA的好与坏吧

网友M(2022-11-01):
在线测试,ICT,In-Circuit Test,是通过对在线元器件的电性能及电气连接进行测试来检查生产制造缺陷及元器件不良的一种标准测试手段。它主要检查在线的单个元器件以及各电路网络的开、短路情况,具有操作简单、快捷迅速、故障定位准确等特点。

网友N:
飞针ICT基本只进行静态的测试,优点是不需制作夹具,程序开发时间短。
针床式ICT可进行模拟器件功能和数字器件逻辑功能测试,故障覆盖率高,但对每种单板需制作专用的针床夹具,夹具制作和程序开发周期长。

网友O:
ICT测试过的故障板,因故障定位准,维修方便,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维修成本。

网友P:
对数字IC,采用Vector(向量)测试。向量测试类似于真值表测量,激励输入向量,测量输出向量,通过实际逻辑功能测试判断器件的好坏。

网友Q:
ICT测试要做到故障定位准、测试稳定,与电路和PCB设计有很大关系。原则上我们要求每一个电路网络点都有测试点。电路设计要做到各个器件的状态进行隔离后,可互不影响。

网友R:
在线测试仪 in circuit tester 简称ICT 即自动在线测试仪,是现代电子企业必备的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组件)生产的测试设备。

网友S:
做全自动PCBA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