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n通信不稳

楼主(2022-10-01):
就是有时数据正常
有时不通信

这个检查该怎么检查啊~~~没思路

网友A:
不通讯?你可以仿真看看呀

网友B:
我觉得不稳定的话,可以看看是否有干扰的

网友C:
检查属实不好弄,很多原因都有可能的

网友D:
你看看那里是否有干扰,然后再看看程序是否死机

网友E:
是不是程序里有BUG啊?

网友F:
检查的话,建议可以仿真的方式,保证程序没问题,再看其他

网友G:
你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周围是否有强干扰之类的

网友H:
看看你的电路吧,咋设计的

网友I:
感觉你描述还是比较少,能再多点不

网友J:
可以看看是否干扰,是否程序有问题,是否供电不稳,是否从机问题,从这几部分入手呗

网友K(2022-11-01):
要看lin故障是在哪个系统读出来的。如果是发动机系统则可能是发电机,或电瓶上的传感器问题,或者lin线短路或断路

网友L:
是不是硬件上出现了虚焊或者连接不牢靠的地方呢

网友M:
检测一下是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N:
通讯的时候周围环境有没有强烈的电磁干扰出现呢

网友O:
我看过一个帖子说的是lin的故障问题 楼主可以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1225/11/62923226_953364259.shtml

网友P:
总线易出现的故障有很多,比如说线路不稳或者是线路插接松动,又或者是线路发热,都会导致一切故障出现。

网友Q:
硬件设计,连接可靠性,软件的逻辑处理等都有关系,要仔细分析和排查。

网友R:
可以看看是否有干扰的

网友S:
看看供电稳不稳再检查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S:
看看是否干扰,是否程序有问题,是否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