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路中的晶闸管工作状态分析

楼主(2022-11-23):
交流电路中,电流的大小和方向是不断变化的,就我们常用的50Hz工频电来说。每秒钟有50次变化,他完成一次变化需要0.02秒,也就是20毫秒。
除了电流方向的变化,交流的电压和电流也是不断变化的,就拿我们家里用的市电来说。我们平时说的220V,是他的有效值。而他的峰值,也就是最高电压是有效值的根2倍(1.414倍),约310V左右。

从上面的图片中可以看出,一个周期的开始,也就是0ms时,交流电的电压为0V,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流开始正向移动,电压逐渐升高;到5ms时,到达峰值310V左右,然后电压开始降低,到10ms时,电压降到0V;再然后,电流开始反向移动,反向电压逐渐升高,到15ms,到达反向电压的峰值-310V左右,然后反向电压开始降低,到20ms时,反向电压降为0V。就这样完成一个周期的变化。

我们把晶闸管接入这样的交流电路中(如下图),然后分析一下在不同的情况下,晶闸管的工作状态。

情况1:只加交流电源,不加触发电压。这种状态下,大家都知道结果,就是晶闸管不会导通,灯不亮。

情况2:控制极始终加有触发电压,阳极和阴极间加交流电源,如下图:

交流电负半周(电流反向移动)时,相当于给晶闸管的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反向电压,即使控制极加有触发电压,晶闸管也不会导通。

交流电正半周时(电流正向移动),相当于晶闸管的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正向电压,此时控制极始终加有触发电压,晶闸管导通,指示灯亮。

该内容转载自百技成伟,仅供学习交流使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