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的典型电路设计

楼主(2022-11-23):
阻容降压电路因电路简单、成本低而经常用在低档LED灯的驱动上。电容可以通过交流,但是并不是无任何阻碍的流过,电容对电流的阻碍被称为容抗。
其大小可以通过公式Zc=1/(2πfC)计算。
阻容降压电路中各器件和作用和规格参数是阻容降压电路设计关键。
阻容降压典型电路

以LED为例,其典型工作电流为20mA,市电是50Hz的正弦交流信号,如果忽略负载的电压,则由市电提供的电流可以近似计算为U*C*2*π*f=220*C*2*3.14159*50=20mA,这样可以算出电容C大概为0.289uF。从电流与电压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知道,电容越大,电流也越大。
需要注意的是,在计算中,我们忽略了负载的压降,如果考虑压降,实际电容值应该更大一点,可以选用两个0.1uF/630V的电容相并。
电阻R1是泄流电阻,是在负载断开时,给C1提供放电回路的。
如果我们需要在10s左右放完电,C1*R1=10s,R1可以选择10/0.2uF=50k。
D1,D2,D3,D4是整流三极管。
要特别注意的是,C2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在设计时会忽略,在开关闭合瞬间,C1相当于短路。C2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这样市电通过C1之后,向C2充电。负载RL的瞬间电压不至于太高。

楼主:
其大小可以通过公式Zc=1/(2πfC)计算。
阻容降压电路中各器件和作用和规格参数是阻容降压电路设计关键。

网友A:
高压及大电流输出

网友B:
过电流保护(OCP)及侦测

网友C:
延长工作时间

网友D:
MCU VCC上限12V

网友E:
硬件可将PWM关闭

网友F:
MCU VDD和调速VR

网友G:
电池温度状态

网友H:
电池电压状态

网友I:
通过ADC检测VR状态

网友J:
PWM信号控制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