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软件大作用 | 如何省时省力进行Gerber图层快速对比?

楼主(2022-11-23):
很多工程师工作中会遇到需要对比两个Gerber图层的情况,如果通过普通的Gerber文件查看软件进行比对,无疑是耗时耗力的。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如何使用望友CAM365软件进行Gerber图层快速对比,并通过输出报告的形式告知对比结果。

如下图所示,我们导入需要对比的Gerber图层后,通过对齐、设置PCB外框等操作后,确保对比的Gerber图层在一个参考面上,软件会将对比的Gerber图层进行区域划分。

例如A1A4, B1B4, C1C4, D1D4,每个区域两个图层的颜色会进行区分,下图蓝色和紫色分别代表不同的图层。

并且最终会输出如下图的Excel表格数据:

Vayo-CAM365软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Gerber图层快速对比的功能,提高效率。

楼主:
导入需要对比的Gerber图层后,通过对齐、设置PCB外框等操作后,确保对比的Gerber图层在一个参考面上,软件会将对比的Gerber图层进行区域划分。

网友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B: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C: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D: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E: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F: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G: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H: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I: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J: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