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同的应用中选择合适的ESD保护器件

楼主(2022-10-02):
ESD器件参数简介

如何在不同的应用中选择合适的ESD保护器件,需要比较数据手册中的关键参数。

  • 限值

VRWM是保护器件的关态电压,表示泄漏电流低于指定值IRM的最大工作电压范围。VRWM必须等于或高于信号线上的预期最大电压。

IPPM是指施加定时8/20 μs的IEC 61000-4-5[2]脉冲时器件可承受的最大浪涌电流。该值指示ESD器件遇到较高脉冲能量时的稳健性。

对于结温Tj,通常提供的最大值是150°C。除了该信息,还提供环境温度范围Tamb与存储温度Tstg及最小和最大限值。

  • 最大额定值

VESD表是根据IEC 61000-4-2 [3]测试方法来得到ESD保护器件可承受的最大电压。还针对正和负ESD测试脉冲提供kV电压限值。数据手册给出了接触放电测试和空气放电测试的限值。对于低电容保护器件,空气放电额定值并非远远高于接触放电额定值。工程师应参考接触放电额定值,因为在再现性方面,接触放电表现得更好。ESD额定值并不表示保护器件是否将为接口提供良好保护。该额定值与可实现的ESD系统稳健性没有关联。在最好的情况下,整体系统稳健性受限于ESD保护器件的ESD稳健性。然而,如果必须保护敏感接口引脚,那么在大多数应用中,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在系统测试中,8 kV ESD脉冲对系统芯片造成了损坏,那么使用具有+/− 30 kV额定值的ESD二极管,也无济于事。额定电压15kV的低钳位保护二极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 特性参数

二极管电容Cd是一个重要参数,与信号线的最大频率有关。通常是测试频率1 MHz且没有偏压的值;有时,会提供其他带有偏压的值。偏压会导致Cd值减小,因为内部pn结的电容随反向电压降低。

VBR是保护器件的击穿电压。我们使用电流驱动型装置来测试该电压,以1 mA测试电流驱动测试设备(DUT)。DUT两端的电压就是VBR。对于与普通齐纳二极管类似的拓扑,该参数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可指出泄漏电流将达到1 mA时电压。然而,对于具有回弹拓扑却没有静态表现的ESD保护,VBR可能具有误导性。具有开基拓扑的ESD保护器件在达到触发电压之前,其泄漏电流非常低,小于1 mA。VBR的电流驱动型测试方法迫使这些器件回弹。在这种情况下,VBR低于触发电压,原则上,VRWM可高于VBR。

IR是VRWM时的泄漏电流。该电流通常极低,仅为1 nA,一般不会超过50 nA。

VCL是IEC 61000-4-5脉冲对不同峰值电流Ipp的钳位电压。通常VCL针对Ipp限值和其他较低的值提供。

网友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B: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C: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D: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E: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F: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G: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H: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I: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J: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