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三大种类放电管特性与区别

楼主(2022-10-02):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放电管有陶瓷气体放电管(GDT)、玻璃气体放电管(SPG)、半导体放电管(TSS)三种类型。这三种也是浪拓电子经常给客户设计电路保护方案时会用到的三种防雷元件。
常见的三大类放电管详述
◆陶瓷气体放电管:
陶瓷气体放电管有2极和3极系列,2极系列的主要封装有:1206/1210/1812,LT-BF/BM/BG 、LT-B5G、LT-B8G;3极系列的主要封装有:LT-B3R,LT-B3D/B3Z/B3Q等。电压范围70~3600V,通流量0.5~60KA,作高浪涌的防护应用。
◆玻璃气体放电管:
玻璃气体放电管主要封装有:DO-41/SMD2643/SMD3167等。电压范围140~3600V,通流量3KA/1KA/500A,作中低浪涌的防护应用。
◆半导体放电管:
半导体放电管主要封装有SMA、SMB、SMB-F、SMB-3L、SMC-T贴片和DIP插件,电压范围6~800V,通流量150A/250A/400A,作中低浪涌的防护应用。
陶瓷气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玻璃气体放电管的主要区别:
①耐冲击电流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常用的有5kA、10kA、20kA等几种 (高浪涌,可达100kA以上);玻璃气体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现有500A、1kA、3kA三种;半导体放电管的8/20μs波峰值电流在100A~400A之间;
②响应速度
陶瓷气体放电管最慢,玻璃气体放电管次之,半导体放电管的响应速度最快,纳秒级反应速度(<1ns);
③结电容
陶瓷气体放电管和玻璃放电管的结电容都很小,在3pF以下,半导体放电管的断态电容值范围在10~150pF,是这三种放电管元器件中断态电容值最大的;
④击穿电压精准度
陶瓷气体放电管和玻璃气体放电管较低,半导体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可以做得很精确;

网友A:
感谢分享,练好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B: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C: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D: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E: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F: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G: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I: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J: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