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6大特性参数,你知道几个

楼主(2022-10-02):
硬件设计好不好,电容参数知多少?
电容是我们电子电路设计中最常用的元件之一,除了基本的电容容值之外,电容还有其他6大参数,你知道几个呢?本文章介绍MLCC陶瓷电容6大特性参数。

1 DC偏压特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指的是电容值会随着加在两端的有效电压升高而降低。换句话说,电压越高,有效容值越低。
如果设计时没有考虑偏压特性,电容很容易出现失效或者性能不达标!
下图是10uF的电容GRM319B31A106KE18偏压特性,在电压为10V时有效容值降低了近70%,只有大约3uF。

2 电容等效模型
理想的电容随着频率增加它的阻抗越来越小,但是实际电容有ESR和ESL的存在(等效串联电阻和等效串联电感),它的阻抗会在一定的频率出现转折点,阻抗反而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3 电容频率特性
由于ESL和ESR的存在,实际的电容在低频处呈现容性,在高频处呈现感性。在转折点处,容抗刚好等于感抗。我们通常所说的小电容高频特性好,指的就是这个转折频率点好要一些,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4 AC特性
电容的有效值也会随着交流电压的频率变化而变化,只是变化的程度没有DC特性那么大。

5 S参数
在一般的电路设计中,很少用到S参数,S参数在PDN仿真中有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电容有串联隔直流和并联旁路两种作用,在仿真时可千万不要搞错了。

6 X5R,X7R,Y5V,COG参数
这类参数描述的是电容采用的电介质材料类别,温度特性以及误差等参数,是电容稳定性的一种表现。
比如X5R是-55℃~+85℃,温度变化±15%的意思
美国电工协会EIA标准把,MLCC不同介质材料的按稳定性分为三类:超稳定级COG或NPO;稳定级X7R;能用级Y5V

网友A: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B: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E: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I: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J: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