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9342一上电就烧,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02):
这个电路24V直流输入,一上电实际就烧坏了,BL9342发烫。现在在24V输入串联了一颗R0805,2K的电阻,电路正常,输出端有4.9V输出,这个是什么原因?明明手册说输入电源最高可以46V,我输入24V,BL9342就烧坏了。现在串联2K电阻可以长期使用吗?会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不行,该怎么优化。拜托请教了。负载端功耗很低,大概2.5毫安吧。2K电阻最大电流,0.125W/24V  =5毫安>2.5毫安,1/8W常规0805电阻。

不要贴个官网的图,要上你自己画的原理图,PCB,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A:
2.5mA负载用什么DC-DC?直接一个低功耗LDO不更好?

网友A:
Vin加个33V稳压管或加个100uF电解。

网友B:
电阻阻值太大了,改成100的

网友C:
不管加什么保护都没有卵用,居然还有人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D:
电路上二极管你用啥型号?电感是啥型号?
L1 电感值太小了。一般电感值与输出电流成反比。

会不会一上电 FB 引脚就击穿了?

VOUT 接一个 5V TVS 二极管 试试。

楼主:
今天换上MP2456,没有烧。
估计是9342耐压不够,只有40V,2456最高50V.24V电源上电瞬间超过40V,就烧了。串了电阻正好降下来电压为19V,也就不会烧芯片了。。

只能说9342太坑,果断全部换2456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上MP2456,没有烧。
估计是9342耐压不够,只有40V,2456最高50V.24V电源上电瞬间超过40V,就烧了。串了 ...

有一种东西叫缓启动电路

网友F:
其实不管进口还是国产的,只要输入电压瞬间超过极限,都可能会损坏。
这个就是浪涌,要设计时考虑,可以在输入端加大滤波电容,加LC之类的滤波。
不能说谁太坑,只能怪自己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