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TVS怎么处理

楼主(2022-10-03):
输入端,实验测试
TVS发烫或者烧毁

不加TVS,反而没有问题,

怎么判断器件和电路的合理性

网友A:
理论选型与实际不符

网友B:
说明起到了保护作用啊

网友C:
选型不合适吧

网友D(2022-11-02):
TVS一般功率不够时,容易烧掉。但要看具体电路了。因为TVS管在钳位过程中电压改变较大,主要与所保护的电路负载有关。

网友E:
当TVS管两端电压高于TVS阈值电压就会被钳位,但是如果电压过高或电流过大TVS管就会被烧毁

网友F:
TVS作电压保护时,超过它的保护电压时,就击穿,有时可能有负阻。较小电流时,还可以再用。只有超过容许功率时,才会永久损坏。

网友G:
一般这样搭配放置:自恢复保险丝 + TVS,TVS管是小能量器件,它需要搭配一个限流电路,也就是这里的热敏电阻,压敏电阻是高能量器件,压敏属于钳位器件,它会把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H:
TVS不适合电源管脚用压敏电阻防过压,Y电容和共模电感防静电。

网友I:
建议用两个串联, 但是保证两个串联后的Vc要小于你的电路工作最大保护电压, 能否将你的保护电路部分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