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ED控制是一个IO对应一个灯么

楼主(2022-10-03):
像那种控制一大串灯条的,
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一大串灯条有专用的控制芯片,单片只发串行指令。比如WS2812,芯片就在LED里

网友B:
那种是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C:
可以用矩阵的形式吧

网友D:
用的专门驱动芯片吧

网友E:
都可以,要是IO比较多,也可以一个IO一个灯的

网友F:
灯条你可以用一个IO也行啊,控制开关

网友G:
你要是用那种可控颜色的灯条,就需要有协议和控制芯片了

网友H:
我觉得是要看你灯条是啥样的,有些是自带控制的,也可以用一个IO解决问题

网友I:
可以一个IO对应一个灯,也可以一个IO对应多个灯的

网友J:
看需求吧,还有看灯的控制方式,这样才能方便控制的

网友K:
我记得以前有灯带,用的WS2812控制LED的芯片,就挺好,用一个端口就可以

网友L:
你说的是哪种灯条啊?来个照片看看呗

网友M:
灯条都是串行通讯的吧,还有就是控制其开关的

网友N:
首先要知道灯条是可以单独控制每个灯还是就控制一串灯的亮灭,然后再看看用啥协议,比如WS2812等等,最后再研究如何控制。按理来说,用这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O(2022-11-02):
如果需要控制很多的led灯  就需要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P:
WS2812/2811只需一根信号线就能控制灯带上所有led。多个灯带间可以通过串联轻松延长。在30hz的刷新频率下一个信号线能够控制至多500个led。

网友Q:
如果非常多的话 可以选用市场上非常成熟的专门用于控制led小灯的驱动芯片,每个芯片都可以同时驱动非常多的led灯

网友R:
需要控制一大串的是使用的成熟的驱动芯片的

网友S:
灯条的控制是单片机通过通讯控制其他驱动芯片来实现的

网友T:
LED控制器(LED  controller)就是通过芯片处理控制LED灯电路中的各个位置的开关。控制器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再控制驱动电路使LED阵列有规律地发光,从而显示出文字或图形。产品采用可控制多种LED驱动IC,设计多种模式控制,可通过按键改变被控制LED驱动芯片,运行节目,运行速度等参数设置,改变显示参数,可广用于灯条装饰,图案灯,LED灯串,灯箱广告,亮化工程,家居装饰,舞台布景等。中山市中振灯饰有限公司,中山市古镇凯杰盛照明门市部,均有质量好,价格便宜等特点。

网友U:
灯条的控制其他驱动芯片来实现

网友U:
用的专门驱动芯片

网友V: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