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对于复用的定时器通道能否全部用起来

楼主(2022-10-03):
比如说,
通道一,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管脚配置输出

正常的话,初始化配置好,就选定了引脚

但是,现在资源不够,在分时复用的前提下,能否有快速的切换方式,将输出配置到两个引脚上来回切换

网友A:
分时复用每次都要重新初始化,可靠性不敢说。

网友B:
可以复用使用,这个操作没问题的

网友C:
建议复用切换的时候,可以用个delay,方便程序能可靠运行

网友D:
其实你要是引脚不够了,可以考虑换个大封装的芯片的

网友E:
这么弄得话,需要每次切换都得重新配置一下,不麻烦么?

网友F:
不是很建议这么使用,如果条件就这样,你可能就要试试了

网友G:
分时复用最好是初始化一下再弄,就是怕乱,嫌麻烦就弄呗。然后出问题再返工呗。

网友H:
来回切换的频次不能太高,不然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I:
有没有其他方式啊,比如用个与非门之类的

网友J:
快速切换不是很可靠吧,你要操作的程序都需要重新配置,就很容易变慢

网友K:
一般想快速切换两个IO的话,可以考虑用数字开关那种

网友L:
还是建议楼主换个芯片方案吧,这种切换不是很稳定可靠的

网友M(2022-11-02):
从时间上区分是否可以有个先后 如果可以就可以进行分时复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一般想快速切换两个IO的话,可以考虑用数字开关那种

如果速度很快的话  数字开关会带来干扰信号

网友O:
如果通道是富裕的 那么就最好不要复用  如果通道不够用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要注意配置寄存器

网友P:
要考虑实际使用的时差 看看这样做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Q:
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楼主对单片机重新选型

网友R:
需要根据整个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来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