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口的自身状态,是否可以回读

楼主(2022-10-03):
比如,我期望输出高
那么,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直接确认我的输出是否为高?

网友A:
读状态寄存器可以么

网友B:
新唐的mcu可以透过gpio 暂存器,读din即io上面的状态。

网友C:
程序写了不就是吗?为啥要确认啊

网友D:
一个io输出,一个io输入监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程序写了不就是吗?为啥要确认啊

这倒不一定。
例如输出高电平但被外面强拉到了低电平。

网友E:
完全可以。
输出和输入是不同的通道。

网友F:
可以,读IO数据寄存器就是了。

网友G(2022-11-03):
我觉得可以回读 但是我觉得肯定并不能实时呈现给用户 会有滞后

网友H:
uint16_t temp; temp = GPIOx->IDR;
直接把 端口 的16位 IO 的值都读回来

网友I:
可以通过这个库函数读取端口状态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x,GPIO_Pin_x)

网友J:
这跟检测一个IO口输入然后控制输出没有区别,非常简单

网友K:
以PC13为例:
要是设置为输入: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读取输入口PC13值

网友L:
通过这条指令GPIO_ReadOutputDataBit (GPIOx,GPIO_Pin_x);

网友M:
输出和输入是不同的通道

网友N:
程序写了为啥还要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