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5 窗口怎么设置代码行距

楼主(2022-10-03):
代码行间距太密了,请问哪位知道在哪里设置吗?或者是有什么插件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扩大字体就可以增加代码行距~

网友B:
代码行距适中就好了,没设置过这类显示。

网友C:
换个显示器

网友D:
扩大字体就行了

楼主:
好吧,字体弄大了一点,
只是显示的内容少了不少

网友E:
你可以用vscode这种编辑器来看代码,然后只用keil来编译和调试

网友F:
其实,keil我觉得应该也能有这种配置,但是它编辑的功能真的不强

网友G:
Keil没有插件吧,我记得是

网友H:
你截图看看,你说的行间距很密集是啥效果

网友I:
我记得行间距也能调整吧,在keil—edit—configuration,你在这里看看

网友J:
其实你要是觉得字体小,可以放大一下,坚持坚持吧,哈哈

网友K:
你用vscode多好啊,我现在用vscode代码编辑器,非常好用

网友L:
其实就是你字体调小了,调大点,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M:
设置,我记得就在configuration里,但是都英文,你得自己看了

网友N:
网上搜搜插件吧,但是keil的插件极少,还不如自己设置了

网友O(2022-11-03):
在打开的段落属性界面中,找到间距那一项,去掉“如果定义了文档网络,则对齐到网格”前面的勾。
然后再设置需要的文字行间距,单倍间距或1.5倍间距都可以了。

网友P:
在操作的时候一般都是全选文字段落,在这些段落中有可能有不同的间距设置,有些行之间的间距依然很宽。

网友Q:
那个有的hex文件本来就加密的 很难变成C文件的

网友R:
设置tab占用空格数

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5LiA5a-45YWJ6Zi05LiA5a-45oOF,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pic_center.jpg

网友S:
如果不好找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空行来代替行距

网友T:
可以在设置里改字体,4.7以后的可以按住CTRL滚滚轮修改

网友U:
keil我觉得应该也能有这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