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reeRTOS任务挂起与恢复问题

楼主(2022-10-03):
请教下,在FreeRTOS任务挂起与恢复程序里为何将uart_init()取消或更改成usart3传送,程序不起作用了?

网友A:
程序不起作用了是什么现象?

网友A:
是后面的程序不执行了,还是整个单片机直接司机了?

网友B:
看描述应该串口没初始化,然后导致程序卡死了。

网友C:
是不是串口没有初始化

网友D(2022-11-04):
楼主的代码是cube生成的额 还是自己写的呀

网友E:
程序是自动生成的吗  可以自己手动更改一下

网友F:
楼主一开始使用的不是usart3吗 那么初始化的是哪个串口呢

网友G:
初始化的时候用的是哪个串口呢 这个要一致啊

网友H:
首先要说明挂起或者取消的前提是什么  程序不会无缘无故编程酱紫的

网友I:
实际使用的是哪个串口 就需要对哪个串口进行配置

网友J:
用哪个串口就配置哪个

网友K:
整个单片机直接死机了?

网友L:
应该串口没初始化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