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USB-CDC虚拟串口初体验,另类下载STC单片机。。。

楼主(2022-10-03):
STC单片机最初仅使用串口ISP下载的,仅需一个串口(或USB转串口)即可下载,不需昂贵的编程器,使它的开发成本低廉容易普及。特别是TB出现了不到9.9包邮的自动冷启动的USB串口下载器,更是方便。这个尤其受到广大用户尤其是学生、爱好者的欢迎。

后来STC15开始可内置了软件USB下载的方式,非串口,连串口芯片都不需要了,直接找个USB插头连接电源、地、D+、D-四根线即可。但可能部分PC需要安装驱动软件及有兼容性的小问题。

再后来STC8H8K64U开始,使用了硬件的USB的HID协议,即插即用,不用安装软件,兼容性好,非常方便。B版本还支持了USB连接下的直接仿真。

之前最常见的USB转串口芯片有RT232L、PL2303及国产的CH340系列等等。特别是340,价格低,兼容性好,性能好,因而成为STC89等老系列串口下载的良伴。

我以前尝试过用JLINK-OB的CDC串口下载STC单片机,提示可以检测到单片机的型号,但一直下载不成功,卡在中途了。后来在网上打听,是因为串口需要快速根据上位机STC-ISP的指令调节波特率等属性时,该CDC虚拟串口兼容性差造成的,反正是没下载成功过。

最近看了STC的STC-USB-LINK工具,除了提供USB-HID下载模式外,还提供了STC-CDC接口2个,其中一个据称支持STC的单片机下载。我实际使用该USB-CDC虚拟串口,可以下载STC32G12K128/STC8H等单片机,当时觉得很好玩。但毕竟有力STC-USB-LINK,更愿意选择默认的HID下载模式。而且目前STC-USB-LINK好像不能自己DIY仿做,影响普及。

近日,从STC公布的屠龙刀、开天斧等官方学习板上提供了CDC串口的源码及固件。我又尝试使用了STC32G12K128降龙棒DIP40最小系统进行试验。先按住其电源及P3.2按钮,然后放开电源、P3.2按钮,使用USB-HID模式,先刷入了CDC固件,STC-ISP软件马上识别出一个新的串口COM23,然后它这个串口的RX, TX输出分别是P1.6/P1.7。然后将其P1.6/P1.7分别接到 STC89C系列开发板的P3.1/P3.0脚, 将这个STC32G128K当做是一个普通的CH340串口模块(注,常规的USB转串口都是VCP模式),点击STC-ISP的下载按钮,ok!该CDC虚拟串口也象一个普通的串口一样,给下载STC89C系列单片机成功。哈哈。。
这个实验主要是玩一下,从以前必须的PL2303到CH340,CP2102 USB转串口芯片才能下载,变成STC单片机除了可以自己的USB下载,甚至还提供串口供老的无USB功能的系列下载,有点用“机器人造机器人”的感觉。:)

以上相关的名词如有不了解可以自行百度一下。

STC的CDC虚拟串口的速度快,可以提供的波特率速度比常规的USB串口快很多(好像是几M, 具体指标我看姚总写过,但一时没找出来),正因为有了高速的CDC接口,使STC-ISP 可内置大量的虚拟显示接口,如OLED屏,TFT屏,与真是硬件无异,可支持例如老刘示波器、老梁示波器等一系列需要大屏幕的学习评估应用。。。,欢迎大家可以体验,学习。。。谢谢。

网友A:
赞一个,我也想用CDC串口去下载其他单片机,一直没有时间去具体操作。
"而且目前STC-USB-LINK好像不能自己DIY仿做,影响普及。"这个有同感,STC原创的人性化又自己关掉了。

网友B:
STC可以免费申请,现在都是包邮寄出,WWW.STCAI.COM,直接撸

网友C:
硬件USB 的 32位 8051, STC32G12K128, 硬件USB 的 1T 8051, STC8H8K64U,   P3.0/D-, P3.1/D+,  STC-ISP 系统程序下载时 用 USB-HID 直接下载,用户程序工作时 用 USB-CDC/就是串口跟电脑通信,或用 USB-HID 跟电脑通信 !USB-CDC/就是串口 速度可以到 4.6M bps,  USB-HID 速度可以到 57600 bp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可以免费申请,现在都是包邮寄出,WWW.STCAI.COM,直接撸

具体申请步骤怎样的

网友E(2022-11-10):
RMB1.9 的 可以USB仿真的STC8H8K64U-45MHz-TSSOP20大批量到货
免费+包邮 送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