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入手STM32F103开发板学习分享1

楼主:
本人新手入门STM32中,在网上问了好多如何学习STM32,结合目前学习过程,逐步分享一下!
首先选的板子,作为入门的话。我在某二手市场淘了一个普中的单片机开发板,兼容C51和STM32,目前重点是学习STM32,价格很香适合新手入门。

其次是关于学习STM32的库选择,目前我是将标准库和HAL同时学习,为什么这么选择呢?因为HAL库STM32官方力推的大势所趋,而且现在的有些芯片没有标准库,所以必须学习HAL库,我这淘的这个板子有标准库,学习标准库对于底层一些引脚配置也熟练很多也更加清晰,HAL库其实配置部分就是标准库的一些东西,这样理解起来更方便。对于像我这种新手来说可能显着有点复杂,但确实有时候很容易理解里面的一些东西!

最后就是先了解电路原理图,其实有些时候程序就是驱动,最底层的就是电路,所以一定要先熟悉原理图各个引脚配置啥的,结合原理图在进一步研究程序例程。
仅此给正在学习STM32的新手,包括自己,后期我会进一步更新学习细节!

网友A(2022-10-04):
这板子,有年头了,谁家的

网友B:
学习STM32的网上不少呢,感觉做的都不错!

网友C:
兼容C51和STM32?只要换个核心板就可以了?

网友D:
那用别的板子自己画核心板不也行

网友E:
还得得注重板子原理图细节部分,STM32与51都兼容,能够学习一阵子

网友F:
不建议楼主标准库和HAL同时学习,因为感觉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会搞混乱

网友G:
学习hal库上手很快 但是我感觉会很容易忽略自身对于寄存器的了解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将板子分成很多功能模块 每个模块分别进行调试 这样就快一点

网友I:
如果这块板子有配套的程序的话 当然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建议楼主使用工具建立现成的工程 然后添加功能代码进行调试

网友J:
如果不在意进度的话 为了吃透寄存器配置完全可以自己去手动配置

网友K:
51和32都兼容都能学习到,还是从电路图开始学习层层深入,电路是基础,然后程序是框架思维,孰能生巧的事!

网友L:
对于新手来说这个电路板有点复杂了  建议楼主可以先忽略板子的外部模块 专心于核心功能

网友M:
建议楼主将板子分成很多功能模块

网友N(2022-11-04):
引用 网友D:
那用别的板子自己画核心板不也行

肯定是可以的,原理图明白了,核心板引脚引出了就好

网友N:
普中的板子,确实有点年道!不过对于学习STM32入门来说够用了,后期补充学习一下网口通讯就好

网友O:
hal库很方便但是不利于理解底层原理

网友P:
我感觉hal库会很容易忽略自身对于寄存器的了解

网友Q:
将板子分成很多功能模块 每个模块分别进行调试

网友R:
建议楼主使用工具建立现成的工程 然后添加功能代码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