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高频-频谱仪拆解笔记(1)-1st中频滤波器

楼主(2022-10-04):
GSP810的1st中频滤波器由两级微带滤波器,先低通再带通。如图:
第一级(低通):

第二级(发夹带通):

由于本人没搞过射频,不知道材料,板子厚度为0.5mm。我再hfss中按RO4350来的。

楼主:
由于没有仪器测中频,不得不求助hfss,猜吧。
LPF:

hfss软件仿真出来的S21(红),S11(灰色)曲线:

根据图形,有点像切比雪夫滤波器,有波纹,应该小于五阶,五阶的低通,S11在截止频率之前有两个半圆。

楼主:
这是带通滤波器的:

其仿真出来的s11和s21曲线:

一开始,只扫了1-2G,曲线很好。后来闲来无事,按照b站的教程,进入本征模分析,点了个2次模。发现2.89附近还有一个峰值。
于是返回,从1-10G扫了一遍。这下全明白了。
低通就是把带通的二次模的频率滤掉。分布滤波器的频率响应是周期性的。

hfss给的结论:是1st中频在1.5G附近。材料为ro4003 ro4350差不多都是附近。
其他条件:
1、1st的本振有两个VCO,一个是jtos-2000-6,一个是jtos-2690-2
jtos-2000为1370-2000M
jtos-2690网上没找到datasheet,猜测最高2690M
2、频谱仪是1G的
3、rms-30最高频率是3G
4、高频板最终输出为10.7Mhz
5、三本振的vco是pos-100,频率是50-100,下变频三混频的输入rf输入(也是二混频的输出):60.7-110.7M。
6、二本振的vco是pos-2000,频率也是1370-2000M。如果一中频在1.5G,低差频本振在1.4G左右。高差频,1.6G左右。

楼主:
仿真文件:

网友A:
这论坛玩这个的少
我以前玩这个的,现在都不玩了,玩单片机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论坛玩这个的少
我以前玩这个的,现在都不玩了,玩单片机简单一点

办公室,闲来无事,拆开看看。我不是搞射频的。跟开源的频谱比较,正规的频谱仪,滤波器是讲究的。
这个板子设计时间是06年的。
板子上有三个pll,都是合成器+vco。现在好像都是一片adf4350可以搞定。这个机子,好像是4变频的。
中频是AD608的对数放大器。现在好像AD8307可以在更高的频率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办公室,闲来无事,拆开看看。我不是搞射频的。跟开源的频谱比较,正规的频谱仪,滤波器是讲究的。
这个 ...

没想到你学习微带滤波器,这对微带知识的要求就高不少。我没有深入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