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如何设置成每10分钟周期性休眠唤醒?

楼主(2022-10-04):
stc_rtc_initstruct_t RtcInitStruc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Rtc,TRUE);   //RTC模块时钟打开
RtcInitStruct.rtcAmpm = RtcPm;                          //24小时制
RtcInitStruct.rtcClksrc = RtcClkXtl;                    //外部低速时钟
RtcInitStruct.rtcPrdsel.rtcPrdsel = RtcPrds;            //周期中断类型PRDS
RtcInitStruct.rtcPrdsel.rtcPrds = 3;                    //周期中断时间间隔 1分钟

是通过设置为PRDS 为1分钟间隔,然后唤醒后计数,没到10分钟继续休眠吗?

网友A:
能设置一分钟,如果寄存器不溢出的话,10分钟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楼主:
看寄存器是只有固定的0.5秒/1秒/1分钟/1小时/1天/1月间隔计数

网友B:
寄存器溢出是什么情况?

网友C:
LPTimer好像可以分频的吧,不知道能不能分到10分钟

网友D:
使用RTC闹钟。

网友E:
用定时器进行定时 在循环里边计时 这样多长时间都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PTimer好像可以分频的吧,不知道能不能分到10分钟

直接分是分不到十分钟这么长时间的  不过可以进行循环计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寄存器是只有固定的0.5秒/1秒/1分钟/1小时/1天/1月间隔计数

确定最小间隔只有0.5秒吗?那么最小的定时周期是多少呀

网友H:
请问哪种休眠模式还支持定时器正常计时及中断唤醒呢

网友I:
如果不能直接设置的话 那么就需要小的定时间隔 到了之后短暂的唤醒 然后继续休眠了

网友J:
当前分频是多少 是否可以考虑改变它的分辨倍数达到延长十倍的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