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reertos线程问题

楼主(2022-10-04):
freertos系统中同级的线程中,同时调同一个函数,会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1号线程调用一个A函数,函数还没有执行完,切到2号线程,又调用A函数,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A:
如果函数里面没有静态函数或者调用全局变量就没事。

网友A:
等于是调用了A1和A2两个独立的函数。

网友B:
调用函数时会开辟一块栈空间执行函数内容,所以只要使用合理,不用太担心。

网友C:
没有静态或者全局变量都行

网友D:
这样的话,优先级和程序逻辑很重要~

网友E(2022-11-04):
如果实际应用中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只能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处理了

网友F:
线程中的函数实体实在内存中,而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则会一次被push到栈中.

网友G:
需要互斥处理的,一般是函数中有全局变量,有动态申请的空间,有静态局部变量,有需要进程数据循环发送(进程传参数给线程)之类的操作需要进行互斥处理

网友H:
如果有操作的变量的话 大概率就会造成混乱

网友I:
应该设定一个全局的标志位进行互斥或者说互锁操作

网友J:
设定一个标识量 一旦有函数调用 就给它置位 其他函数如果调用前会判定这个标识是否已经置位 这样就不会重复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