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缘灭

楼主(2022-10-05):
昨夜无聊听某位大学教授谈人生,对其中一段话非常赞赏:人生就是减法,所遇到的人都是一场缘起缘灭的经历。

有道理呢 看破了

网友A:
缘,是因果关系的 触机或进程,
既然 有因必有果,那么,缘也就一定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缘,是因果关系的 触机或进程,
既然 有因必有果,那么,缘也就一定存在。 ...

说的不错,缘起就意味着缘灭的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缘,是因果关系的 触机或进程,
既然 有因必有果,那么,缘也就一定存在。 ...

根据最新的量子物理学,可以先由果,后有因,你可以理解成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最新的量子物理学,可以先由果,后有因,你可以理解成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

也就是说穿越成了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穿越成了可能。

你可以改变过去,但是,你人不能过去,因为,你没法让过去的自己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最新的量子物理学,可以先由果,后有因,你可以理解成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

太邪乎了,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最新的量子物理学,可以先由果,后有因,你可以理解成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

但是改变的所谓的过去的事件,不是被意识记录下来的,是未确定的事件,只是后来的推论。
就是说那种中间过程没有没意识识别记录过。其实感觉算不上改变。

网友D:
if(意识选择1)
呈现1过程
......
else if(意识选择n)
呈现n过程
....
呈现叠加状态,对当前其他外部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意识选择1)
呈现1过程
......

看不懂呀,这是汇编还是C语言,要不仿真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f(意识选择1)
呈现1过程
......

哈哈,这貌似也没毛病,不过到底是不是真真正正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机制,还是需要研究,后世说不定就当做理论常识了。现在咱们想这些太烧脑了

网友F:
有因必有果 因果循环

网友G:
做减法,你也得有东西可减啊。应该是加减混合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