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交流耦合电路分析

楼主(2022-10-05):
先上图。

其中 Z1 C1 R1 串联后的阻抗,Vdc为输入信号Vin中的直流分量。
我想知道Vout的计算公式是怎么得来的,
这公式前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同相放大:
后面这部分看起来像反相放大:,

难道最后2个相加即可?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A:
列方程:

我解出来是:
vo=((r2 + z1)/z1)*vref - (r2*vdc + r2*vi)/z1
前面没问题,后面应该r1改成z1
当w->0,Z1趋向无穷,1+r2/z1趋向1

网友B:
Vin 的频率 ?!
Vcc=2.5V,Vin 或 Vref ,也是 2.5V 吗 (而且,「V1 2.5V」 指的其实是哪一个) ?!

网友B:
Vref=Vcc,那不就成了 整流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