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4串口电平3.3V与5V单片机通讯时需要加电平转换吗

楼主(2022-10-05):
CH344的串口电平是3.3V,兼容5V吗?如果与5V的单片机串口通讯需要加专门的电平转换电路吗?

网友A:
您好,对于CH344的输出引脚,一般5V的单片机系统是支持3.3V电压输入的,对于输入引脚,CH344芯片引脚定义有标注FT的为支持5V耐压输入的引脚,可以直连单片机,其他引脚需要做电压转换的。

网友B(2022-11-08):
STM32可以用CH344来扩展串口吗?有没有参考案例?

网友C:
加个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