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link实际支持非标波特率

楼主(2022-10-05):
wchlink实际使用调试串口发送的时候,bps设置不了比较高,标准bps最高设置到115200,再高就乱码了
实际测试他支持非标bps,可用的有1500000,750000,500000,375000,300000,250000
这样调试发送的时候就可以任性一些了

网友A:
波特率没有标准这一说,主要两端设备波特率一致就可以。

网友B:
标准波特率是指改波特率下,时钟的误差最小。

楼主:
wchlink的手册提到最大波特率是115200,所以第一反应是处理速度问题,但是实测主要还是bps误差限制

网友C(2022-12-02):
其实没必要设置那么高,容易丢包的

网友D:
当然可以随便设置了啊,其实就看性能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必要设置那么高,容易丢包的

实际测试数据量不大的时候正常,数据量大了就会丢包,wchlinke好很多

网友E:
设置那么高一般都是为了下载固件才会调这么高的吧

网友F:
波特率只要两端设备一致就可以通信

网友G:
这样调试反而任性不了多少,还容易翻车

网友H:
再搞就乱码?不应该的啊,如果收发方向的波特率都一致,不会乱码的

网友I:
你可以试试其他波特率,但是一般设置115200丢包是比较小的

网友J:
我之前就知道了,其实波特率多少无所谓,看的是硬件是否支持,不丢数据才行

网友K:
其实一般调试就9600比较好了

网友L:
改一改也行,其实还可以试试WCHlink的性能

网友M:
你看看它的手册写的是多少最好,有个范围的,如果超过范围,丢失数据的概率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