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keil打开报错,还请大佬们解决一下

楼主(2022-10-05):
keil打开报错,03芯片

错误2

错误2

错误1

错误1

网友A:
这个是提示你没有这个芯片的pack文件,相当于芯片的固件,你需要去官网下载对应系列的芯片pack文件,然后安装

网友B:
按照官方提供的pack就可以了。

网友C:
第一次用Keil开发凌欧芯片吧。安装环境没有搭建好呢。

网友D:
这是没有安装03x器件库的原因,可以到官网上下载、安装Device pack ,分Keil4和keil5两个(不确定可以都安装一遍),网址 https://www.linkosemi.com/LKS03x/list.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没有安装03x器件库的原因,可以到官网上下载、安装Device pack ,分Keil4和keil5两个(不确定可以都安装 ...

大佬,求拉凌鸥交流群,LazySheepOvO这是我的V,您受累拉我一下吧

网友E:
缺少文件,或者没有安装芯片支持包。

网友F:
安装一下对应的芯片包

网友G(2022-11-04):
安装官方提供的pack就可以了

网友H(2022-12-20):
去官网下载对应的pack包安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