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多MOS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2-10-05):
在48V电池保护电路中,系统电压范围DC20-60V, 电流DC150A。保护电路的主回路的通断使用MOS控制。如果多MOS并联,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A:
说出来可能不相信,个人觉得驱动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要犯低级错误就行。保护板难点不在驱动。

网友B:
mos直接并联就可以,我做过16个小mos直接并联的,瞬间电流100a,并联的时候注意各mos驱动信号走线长度和宽度尽量一致,各mos的瞬时电流会自动平衡。

网友C:
开关功率 50V*150A = 7.5KW;
如果MOSFET 冲击忍受500mJ;

驱动 MOSFET 开关时间应当远远短于 0.5J / 7.5KW  = 70μs。
引线电感不可忽略,需要吸收尖峰脉冲。
HYG015N10NS1TA 应该可用,不需要并联。

网友C:
如果负债有个电容C,且C > 2X500mJ/ 50V/50V =400uF;  需要给MOSFET 串联一个电感L。

网友D:
注意检测控制电路的响应速度,多个MOSFET并联可以减小导通电阻,但是驱动电流要足够大。

网友E:
又不是高速通断,直接并联即可

网友C:
如果没有均衡电路,开关瞬间可能就会烧毁其中一只MOSFET。

应当尽量避免并联方法。

网友F:
你可以淘宝 看看 各种保护板 都是MOS 并联
没啥特别的
如果不放心,
销量最高,买个回来抄个 也方便

网友G:
参考一下电动车电机驱动板

网友H(2023-01-03):
AFE的芯片有需求吗楼主,这边主要是做功率器件,产品主要有MOS,IGBT,可控硅,整流桥,快速二极管,碳化硅器件,保护器件类,高压继电器,霍尔电流传感器、ADC、运放、MCU等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