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CH340安装一直提示失败,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2-10-06):
请问一下,CH340安装一直提示失败,该如何处理?(之前安装合适的,也可以应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系统版本的问题,有时候WIN10的可能不需要安装

网友B:
去安全模式

网友C:
管理员模式运行试试咯。

网友D:
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E:
管理员模式运行试试。

网友F:
你去沁恒官方,下载个CH340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G:
你确定你的芯片是CH340么?提示什么,给截个图呗

网友H:
我觉得CH340如果用win10的电脑,应该都是免驱了的

网友I:
你把设备管理器打开,看看都提示了啥

网友J:
这个驱动是比较简单的安装的,怎么能提示失败呢?你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K:
你可以考虑更换个USB接口,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L:
看看你咋操作的,把流程麻烦说清楚一下,也许我能帮到你呢

网友M:
你说之前安装合适的也能用是么?那你就按之前的操作流程来呗

网友N:
来官网吧,这里有你要的驱动,https://www.wch.cn/search?t=all&q=CH340

网友O:
如果实在安装不了,你可以考虑重做系统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驱动软件没安装对

网友P(2022-12-07):
试试管理员模式运行或者会不会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P:
管理员模式运行试试看再看看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Q:
这个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一下它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