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在Cubemonitor中采样率

楼主(2022-10-06):
请问使用Cubemonitor查看变量的变化,使用哪个版本的STLINK硬件可以达到最高的采样率? 可以达到多少?
我的STLINK V2更新频率是4ms  太低了

网友A:
Cubemonitor这个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B:
STLINK V2应该已经是不太落后的LINK了吧

网友A:
4ms,频率大概是250Hz,那要求什么频率?

网友C:
用STlink V3 SET,这个是STlink里面最强的
STLink V3 SET

网友D:
如果你要认为V2慢的话,可以考虑弄个V3,肯定比V2OK

网友E:
这是STcube旗下的软件么?

网友F:
这不应该是使用STlink的采样吧,你说的是调试的频率是么?4M这种?

网友G:
话说,这种cubemoitor是否支持jlink这种啊?

网友H:
这问题还得问问FAE,因为你需要的应该是仿真的频率快一些是吧,问问看,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吧

网友I:
是的,V2比较慢的,你可以看看V3,新出的,还不错

网友J:
正常来说,这种调试是采用SWD接口么?如果可以用jlink的话,你可以试试jlink

网友K:
我不知道你说的采样率是啥,我知道调试频率最高好像是4M,但实际好像就1.8M吧

网友L:
其实V2的速度应该够用吧,你看看新出的V3好像能达到10M的速度

网友M:
你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我觉得V2也是可以的吧,毕竟ST不能让用户体验不好,对吧

网友N:
HAL库就是标准库的又一层封装吧,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O:
就是hal的话,我觉得就偏向应用层

网友P:
不是很难理解,你可以摒弃原来的思想,这样用HAL就好多了

网友Q:
一般例程可以使用cubemx可视化配置,然后自己加入应用代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