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简单的逻辑问题

楼主(2022-10-06):
用两个移位寄存器级联分别控制位选和段选来让三个数码管显示需要显示的数字。在主函数while循环中按顺序位选三个数码管并分别显示数字。但是只有在给移位寄存器和数码管触电一瞬间三个数码管才能显示,然后数码管就熄灭。若是只让一个数码管显示就没有问题,数码管也不会熄灭。当用两个和三个数码管时均出现触电一瞬间显示对应数字,然后就熄灭的情况。求问各位大佬这是啥问题呢

网友A:
是因为选中每个数码管的时间太短,导致肉眼看不出来吗?

网友B:
你显示数码管的程序段, 可能放在主循环吧。 显示处理(拆分数据)程序可以放到主循环, 真正显示的 工作, 应该放到定时中断里做,例如 5ms一次中断,每次中断只显示一个 数码管,3个数码管15 ms能轮显一遍, 每秒能刷新60多次, 数码管肯定不会闪烁了,更不会黑屏。除非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C:
两个移位寄存器比如74HC595可以驱动8个8数码管。

网友D:
多了解动态显示的概念,就能走出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