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第一问,单片机烧成功了是不是直接关电源就行了

楼主(2022-10-06):
希望各位帮帮新人

不用频繁上电,在IDE中配置仿真或离线模数为下载程序后复位且运行即可,以keil为例,flash downlo中的reset and run后的复选框打勾即可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老哥,已经试了,关了电源了

网友B:
复位也行

网友C:
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是想说单片机烧写程序后怎么重新运行?还是可不可以关掉电源?

网友D:
一般来说,烧写完了都是要简单测试一下。看看烧写是否成功,有没有虚焊之类的。

网友E:
是的。烧写成功后怎么处理都可以啊~~~~

网友F:
烧了程序可以设置成自动运行,也可以重新上电运行。

网友G:
下载完成后,你可以关闭电源扔一边,也可以开着电源扔一边,还可以不断做开、关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是想说单片机烧写程序后怎么重新运行?还是可不可以关掉电源? ...

就是烧程序成功后,是直接关还是有其它按键不知道,后来大家都说直接关,已经关了谢谢

网友H:
这明明是大白,

网友I:
也有些需要对于硬件引脚有改动,比如32,用IIc写程序

网友J:
STM32烧完后需要将BOOT脚切换到运行模式才能重新上电运行,STC的不需要

网友K:

不同的烧录方法要求不同。你用了什么方法呢?